[求助] QRC提取寄生参数提取失败

楼主(2024-04-03):
用QRC提取文件时,提取出的av_extrated文件大小是0,但是又没有任何报错,一直显示提取成功,请问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注:版图能过DRC和LVS,就是LVS的电气部分ERC显示错误,但这个应该无关紧要?

楼主:
别沉啊,顶一波

楼主:
求哪位大神来瞅一眼,提供个思路也好啊

网友:
你啥都不写,步骤,log,什么都没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你提的rc,试着只提R或C

楼主:
不行,也提不出来

楼主:
去找了一下log文件,里面最后显示这个错误:
cannot open edge_text_metal1_re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Note that providing a testcase to reproduce the problem will assist in troubleshooting.
command failed with status 255
Please check QRC installation or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请问是什么意思?这个对应的metal1文件又该去哪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