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ADC数据流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4-04-04):
目前做的ADC输出数据的速率有400M。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
1.ADC数字数据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输出到PCB板上?
2.如果用LVDS驱动的话是否可以自己制作?会有一些协议吗?

3.LVDS的带载能力有多强呢,是否片上的输出口直接可以bondwire输出片外?
4.仿真的时候从片内到pcb上加多少的电容比较合适?高速pcb的负载电容的数量级是多少呢?

网友:
插眼,关注一下

网友A:
使用Undersampleing Techniq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ndersampleing Technique

大神您好,如果我只测试single tone的话,请问如果使用降采样技术,量化噪声、噪底会不会因为折叠变得很大,导致ENOB和正常的情况不同。而且咱们的带宽是不是也会缩减很多,在测试时只能去用降采样后的采样率去测试低频的信号?这对我们的测试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2025-03-26):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如果我只测试single tone的话,请问如果使用降采样技术,量化噪声、噪底会不会因为折叠变得很 ...

您好,我最近也有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