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带隙基准和小信号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4-04-04):
小信号模型中,电压源相当于接地,电流源断开,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我将理想电压源换为带隙基准,电路的s参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模拟电压源在交流小信号接地的情况,我在带隙基准输出处添加了一个电容(高频相当于接地),s参数没有改善,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应该如何改进呢

楼主:
如果是电流镜,又会有区别吗,希望大家能回答我,谢谢!!

楼主:
又尝试了一下,如果所有电感和电容是理想器件的话,将理想电压源换成bandgap似乎对电路没什么影响,但如果电容电感不理想的话,这样替换对电路的影响很大,可明明非理想电容和电感我已经调好了,这样每替换一次就要调s参数好累!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