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是如何测试一款芯片的功耗的啊

楼主(2024-04-05):
我们实验室之前没有测试过这个,想问问大家的测试方案都是如何设计的啊,我看TI提供一款电源检测芯片但是这个在电源上串联电阻不会影响电源完整性吗,下面是它的建议参考电路

网友A:
手动搭建环境还是用测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搭建环境还是用测试机?

应该是手动搭建环境,自己画PCB板测试,但是请问一下测试机的话是什么方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手动搭建环境,自己画PCB板测试,但是请问一下测试机的话是什么方案呢
...

一般就是电源引脚的电压乘电流,然后有多少电源引脚就相加得出功耗。需要芯片工作在什么状态下的功耗就去配置芯片状态,需要散热就加散热。手动搭建环境需要看你的测试要求,比如有无要求仪器的分辨率、精度。还有是否要写脚本控制程控仪器等等。

网友:
还需要考虑哪些是静态功耗,哪些是动态功耗,环境温度如何控制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为一般都要测试高低温以及老化下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电源引脚的电压乘电流,然后有多少电源引脚就相加得出功耗。需要芯片工作在什么状态下的功耗就去 ...

是的,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测这个电源引脚的电流的,之前没做过,想问一下一般是用这种电源检测芯片吗,假如用的话,电源之间串联的那个电阻会影响电源质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测这个电源引脚的电流的,之前没做过,想问一下一般是用这种电源检测芯 ...

一般不会用电流检测芯片。一般那个电阻是毫欧级别的,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引入的电压误差也不大,你要是能接受这个误差也可以用。不讲究误差直接串电流表读数或者从直流电源直接读数也行。归根结底要看你对测量数值的精度(误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用电流检测芯片。一般那个电阻是毫欧级别的,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引入的电压误差也不大,你要是能接 ...

那请问更高精度的电流测量一般是用什么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