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pectrum来分析Sigma Delta ADC码流的问题,以及与Matlab处理的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4-04-05):
各位前辈,我目前在设计一个SDM,但是在使用Spectrum对码流进行分析时,发现了几个问题。
1. 稍微更改他的 Start/Stop time、Sample Count/Freq会很大程度影响最后计算的精度,我想问一下这几个参数的设置的标准是什么?

2.我对码流进行FFT后,得到的图像中会有几根异常高的谱线。其中9.155Hz那根是输入频率,其余三根是由于什么情况出现的?发现改变start/end Frq 把3Hz与6Hz的谱线滤掉对精度没什么影响。
3.通过改变第一个问题中的四个参数,可以得到大概ENOB=17,但是将码流送到Matlab中进行分析,发现位数只有13bit,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是借助Simulink中的PSD模块直接分析的,在此之前已经将码流转换成1 -1的形式)。
4.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当SDM工作状态正常之后,是采用什么方法来限制其精度的原因呢?

网友A:
我遇到了和你第一个问题一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SD ADC的输出与输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很难根据输入截取到周期性的波形以满足相干采样。从而使结果发生大幅度的变化。我的方法是一是选择结果最好的作为结果(说明这次的截取可能截取到周期性波形了,实际看码流太麻烦了。)二是带上数字滤波器去仿真看,对数字滤波器出来的结果加个理想DAC进行处理。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的理解是spectrum做的是FFT分析,MATLAB做的是PSD分析。两者可能计算上有差距。

我自己做SD ADC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设置start Freq =1, end Freq = fs/(2OSR).当我OSR =32和64的时候,ENOB能以2.5bits上涨。但是当我加到128和256时,ENOB的上涨幅度就开始逐渐减小了。最终停在了14bits(用的时二阶sigma delta ADC, 输入信号满足相干采样)

楼主(2024-05-07):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和你第一个问题一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SD ADC的输出与输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很难根据输入截 ...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应该是你电路中某一个电容的电压建立有问题,我Debug出来是斩波的时序没有控制好,修改之后随Start/Stop time变化不是很大,而且和Matlab的结果是可以对上的(差0.2 3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和你第一个问题一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SD ADC的输出与输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很难根据输入截 ...

你的问题好像中,输入信号频率随着OSR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和你第一个问题一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SD ADC的输出与输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很难根据输入截 ...

话说你的数字滤波器建模有建模吗?我的simulink模型跑出来并不能还原我的输入信号,不知道少什么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应该是你电路中某一个电容的电压建立有问题,我Debug出来是斩波的时序没有控制好, ...

这个我再研究一下,我这边暂时没看到电容电压建立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好像中,输入信号频率随着OSR变化吗?

不随。输入信号是同一个,直接改变频率上限。然后有效位数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你的数字滤波器建模有建模吗?我的simulink模型跑出来并不能还原我的输入信号,不知道少什么部分。
...

没有,我只在电路里带了数字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应该是你电路中某一个电容的电压建立有问题,我Debug出来是斩波的时序没有控制好, ...

我试了一下,可能是你加了hanning窗的原因。因为我激励给的是符合相干采样的,一开始只给了矩形窗。我后来改成hanning窗后,确实发现ENOB随start/stop time变化基本不大了。和你的描述一样了。但是尝试以0.1ms的级别调整,还是偶尔会出现ENOB剧降的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hanning窗改善了频谱泄露。你可以尝试加一下矩形窗,然后调整start/stop time,可能ENOB还是会随其发生大幅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随。输入信号是同一个,直接改变频率上限。然后有效位数上不去。

有没有可能 你改变的频率上限已经接近你的输入信号了;而且 假设你FFT有128根谱线,osr=16时可能有64根,那么osr=32时有32根,osr=64时有16根,osr缩小一半其谱线减少的根数是不同的;再加上,在SDM中越靠近你的输入信号谱线,周围的谱线的会比较低,带来的精度的增加也没有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能是你加了hanning窗的原因。因为我激励给的是符合相干采样的,一开始只给了矩形窗。我后 ...

我在变化较大的时候就加了hanning窗,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电压建立的不太准,导致随start/stoptime变化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 你改变的频率上限已经接近你的输入信号了;而且 假设你FFT有128根谱线,osr=16时可能有64根, ...

确实是的。我又看了一下,确实谱线少了不少,精度下来了。再加上积分器有限增益导致的极点偏移。这样应该能解释为什么OSR上升,ENOB却上不去的问题了。

不过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在我加的矩形窗时,OSR=256时虽然ENOB不会明显上升,但还是能测出来。而在加hanning窗的时候,OSR=256时ENOB直接显示nan。应该是hanning滤掉了一些谱线。
关于start/stop time影响ENOB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仿真电压一直是没有问题的,同一个仿真结果来看,用hanning窗比矩形窗得到的ENOB更稳定。所以我觉得是hanning对FFT结果进行了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的。我又看了一下,确实谱线少了不少,精度下来了。再加上积分器有限增益导致的极点偏移。这样应该 ...

在仿真的时候,我建议是将输入信号频率按照你的osr去设置,一般是让fin=fs/2/osr,再加上要保证相干采样,对频率进行一定的取舍。此外hanning窗会使信号谱线附近的两条谱线算到信号功率里面,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会更加稳定。但是我感觉,如果仅改变start/stop  time能使精度改变2.3bit我个人感觉像是某个电压没有建立好。你可以把码流导出到Matlab里面看一看,如果结果对的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不上我建议去检查一下电压建立的问题。

网友(2025-11-17):
请教一下楼主,是对什么样的码流进行的这个fft分析?能贴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