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oom的纯veriloga仿真很慢

楼主(2024-04-05):
如题,用纯veriloga搭了个dynamic的ZOOM进行仿真,之前SAR的部分是用简单的代码实现的,整个ZOOM大概跑一次1个多小时。现在把SAR部分分模块用veriloga做出来,整个ZOOM跑了16个小时才到88.4%,用的是spectre的ade xl,veriloga模块的延时都给的ps级别,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能仿的快一些。

网友A:
有开aps仿真加速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aps仿真加速功能吗

开了,不过那个是给并行用的吧,我单个仿真最多跑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不过那个是给并行用的吧,我单个仿真最多跑100%

跟并行没关系。就是fast spice仿真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加了模型之后仿真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加了模型之后仿真很慢

暂时没解决,主要是dynamic的zoom,SAR的工作频率高很多,仿真步长就小了很多,仿真变慢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后续有什么办法了,老哥相互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加了模型之后仿真很慢

找到一个问题,SAR的时钟给太快了,而且不应该用vbit,直接用vpulse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