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助

楼主(2024-04-05):
版图LVS错误,VDD!VSS!应该怎么连呢?
显示VDD!和VSS!没有分别与PMOS和NMOS的衬底连接上

原理图

原理图

版图

版图

LVS结果

LVS结果

网友A:
橙色框里全部盖上 n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框里全部盖上 nwell

非常感谢!!!一下就对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之前画版图从来没这样操作过

网友A:
没有nwell的地方就是psub,psub和vss! 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nwell的地方就是psub,psub和vss! 短路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