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40ll库CDL导入Schematic个人心得

楼主(2024-04-05):
本人于前段时间下载了一个smic 40nm的数字工艺库,但由于工艺库经过多方倒手,内部结构异常混乱且Cell缺失严重,所幸这份文件中包含关键的CDL文件,可以利用这份CDL来重新构建所需的Cell。

工程环境/材料
  • Cadence Virtuoso IC618
  • smic40ll CDL(ARM Version)

CDL预处理
smic40ll的CDL按照目前网上的教程无法直接导入,需要将其进行预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正常导入
打开对应的CDL文件(文件名XXXX.cdl),找到开头对应的几行字符(如下所示)
*.SCALE METER
.include "empty_subckt.sp_cal"
.PARAM
这三行的含义分别为:标记尺寸对应数字的单位(默认单位为米),引入参考库的标准器件端口模型,标准参数的赋值。
笔者对CDL文件进行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器件均只使用了p11ll_ckt和n11ll_ckt这两个器件(特殊情况参考Special note),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三行字符替换为下面的几行字符
***************************************
.SUBCKT n11ll_ckt D G S B
*.PININFO MINUS:I PLUS:I
.ENDS
***************************************
.SUBCKT p11ll_ckt D G S B
*.PININFO MINUS:I PLUS:I
.ENDS
***************************************
保存更改后的CDL文件,下面进行正常的导入步骤。
%% Special note:CDL中包含一个特殊的器件ANTENNA1_A9TR40,这个器件无法通过上述方法导入,需要手动将其导入(就一个),在上面导入的过程之前需要手动将其从CDL文件中删掉,其代码如下
.SUBCKT ANTENNA1_A9TR40 VDD VNW VPW VSS A
D_Diode_XD0 VPW A ndio11ll  AREA=3.52e-14 PJ=1.04e-06
.ends
手动导入ANTENNA1_A9TR40,其原理图如下:
CDL导入
在CIW窗口选择(左上角)Flie --> Import --> Spice
  • 设置Input
    • 添加CDL文件
    • 只需填写此CDL的参考库的名称,如我的smic40ll,其他和图中参数一致。

  • 设置output
    • 设置输出目标库(最好创建一个新的空库),如我选择的TEST0,其他参数保持默认。

  • 设置Schematic Generation(可选)
    • 取消Full Place and route(这个是用来取消元件之间的直接连线,取消后器件的连接方式改为label连接,器件一多连线会特别混乱)

  • 点击最下方的Apply,开启CDL导入

  • 等待CDL导入完成(特别提示,进度条会在99%的时候卡住较长时间,此时还需要等待Schematic的小图标png文件的生成)
  • 导入成功后会提示CDL导入成功,如下所示

网友:
你好,方便把库这个数字库地址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9-27):
请教一下,如果基本器件(比如MOS时subckt)形式,怎么导入?PDK中器件都是子电路形式。

XXM11 net39 net24 net28 VDD p50_dnw_4t_ckt MR=1 NF=1 L=500n W=1u

网友A(2024-12-03):
请教一下楼主,我遇到两个问题。
1. 我转化后,cdl中的finger,width等参数未写入,而是存在了user property中。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我使用的工艺中,cdf model中width名字为finger width,这种双字符串的,不能正确识别。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谢谢解答

网友(2025-03-11):
收藏下,很有用

网友(2025-05-28):
楼主您好,方便分享一下40nm的cdl吗,我这边的标准单元库只有gds文件

网友:
二极管的cdl代码单独导入时,map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遇到两个问题。
1. 我转化后,cdl中的finger,width等参数未写入,而是存在了user proper ...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