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a代码求助

楼主(2024-04-05):
求助各位大佬,我使用veriloga代码编写了一个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的decoder,但是我设置的输出高电平是1.2V,但是测试输出的高电平一直是1V,问题出在哪里呀

代码如下:

// VerilogA for 20240302, decode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decoder (in,out,bb);
input [5:0] in;
output [63:0] out;
output [63:0] bb;
electrical [5:0]in;
electrical [63:0]out;
electrical [63:0]bb;
parameter V1=1.2;
integer sum;
integer out_v [63:0];
integer bb_v [63:0];
genvar i;
genvar j;
analog begin
        sum = 0;
        generate i (0,5)
                sum=sum+((V(in[i])>=V1)?1:0)*pow(2,i);

        for (i=0; i<=63; i=i+1)
                if(i<=sum)
                        out_v[i]=1.2;
                else
                        out_v[i]=0;

        for(j=0;j<=63;j=j+1)
                bb_v[j]=1.2;

        generate i (63,0)
                V(out[i])<+transition(out_v[i],0,0.1n);
        generate j (63,0)
                V(bb[j])<+transition(bb_v[j],0,0.1n);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输入为111111)

网友A:
integer out_v [63:0]; integer bb_v [63:0]; 改成real类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ger out_v [63:0]; integer bb_v [63:0]; 改成real类型试试

添加real后报错:encountered multiple type definition

网友B:
你的out或者bb全是integer类型,而1.2是浮点数字,把1.2赋值给out或者bb的时候,1.2会变成integer类型,也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ut或者bb全是integer类型,而1.2是浮点数字,把1.2赋值给out或者bb的时候,1.2会变成integer类型,也 ...

我把V1定义改为parameter integer,幅值时给bb和out输出V1,仿真结果还是1

网友:
你改成V(out[i])<+transition(out_v[i]*1.2,0,0.1n);试试呢

网友B:
根据你的代码,sum = 0;应该只有第一位,也就是只有i = 0时out为1.2,然后我把你的代码根据上面说的改了之后就可以运行了,out[0] = 1.2,其他全为0(用的是你的代码,只改了out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代码,sum = 0;应该只有第一位,也就是只有i = 0时out为1.2,然后我把你的代码根据上面说的改了之 ...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