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多bit信号一直显示为0到0的跳转

楼主(2024-04-05):
file:///C:/Users/t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27911033/QQ/WinTemp/RichOle/9%60KMDX%7D2)6K%7B$4XZP1V(Z%7BO.pngfile:///C:/Users/t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27911033/QQ/WinTemp/RichOle/D5%7BXH0559QR9IL]~PZJ96IX.png请问verdi看波形的时候运行过程中信号是有显示值的,仿真结束了看波形都显示0了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补充下信息,之前drive是使用fork join把drive给dut的数据和dut给drive的值这两个行为分了两个进程。波形一直显示0。去掉fork join后,request和acknowledge可以显示跳转的值了,但是打断点到48,49,50行,是无法运行到的,直接会跳到seq中发生激励的部分,进行下一次发送。

网友A:
你把信号放大,肯定不是0到0的。另外你代码给的参考信息太少,波形也没接是什么意思,让人家如何判断?

网友B:
From your waveform, I can see that the signal request is a net.
If vif.request is also a net, this problem happens because you are trying to do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a net which value can be changed immediately by other drivers at the same time slot.

vif.request needs to be logic/reg instead of wire/inout to work with procedural assig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信号放大,肯定不是0到0的。另外你代码给的参考信息太少,波形也没接是什么意思,让人家如何判断? ...

图里的比例已经是ps了,放大依然显示为0。问题是应该是fork join的写法不合适。使用fork join是希望发生数据和接受数据可以独立进行。去掉fork join之后,波形上可以看到request的值了。就是只能等时钟沿,先发数再采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om your waveform, I can see that the signal request is a net.
If vif.request is also a net, this p ...

应该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因为是非阻塞的赋值,赋值没生效呢就被别的驱动改写了。之前以为是verdi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因为是非阻塞的赋值,赋值没生效呢就被别的驱动改写了。之前以为是verdi设置的问 ...

It is not about blocking / non blocking.
You are only allowed to assign the reg data type in proced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