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chop(shift+c)的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24-04-06):
请问大佬们可不可以在chop一块区域的时候zhi chop一个图层的东西,每次都会把全部切除掉,连线什么的还得重连很麻烦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 选中 哪层 layer,就chop哪层

网友A:
正常就是chop一层,还想请教是如何做到chop全部层的

网友:
我倒想知道你怎么chop全部层的。你选择chop以后,再按F3看看有啥可以操作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chop一层,还想请教是如何做到chop全部层的

选中几层就切几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