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过程中,遇到invalid pathchk request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4-04-06):
warning: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网友A:
LVS deck里有POWER_NAME/GROUND_NAME的定义,这个变量你修改了吗?有没有加入你design里的power name?

网友B:
看起来没power喝ground啊,检查一下gds和网表有没有正确处理好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deck里有POWER_NAME/GROUND_NAME的定义,这个变量你修改了吗?有没有加入你design里的power name? ...

我的一个就是icc生成的,好像没有所谓的power,就是我的模块没有电源pad啥的之类的,就是有供电的电源网络而已,已经打label。因为我的port端口根据def文件打完了所有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没power喝ground啊,检查一下gds和网表有没有正确处理好PG

这个gds的pg指的是port的pg还是指的是电源网络,我还多打了几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deck里有POWER_NAME/GROUND_NAME的定义,这个变量你修改了吗?有没有加入你design里的power name? ...

我用的就是VDD,VSS,def文件里面就只有这个了,而且我还专门把lvs的rule里面的name专门删掉只剩下vss,vdd

网友A:
LVS deck一般都是case sesitive的,用小写的定义是识别不出大写的名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deck一般都是case sesitive的,用小写的定义是识别不出大写的名字的。

VSS,VDD都是大写的,本身lvs deck就包含了这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deck一般都是case sesitive的,用小写的定义是识别不出大写的名字的。

我是猜测我这个模块就是没有VDD,VSS这两个port,那肯定就是会有这两个警告了

网友A:
spice netlist里没有VSS/VDD port吗?那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netlist里没有VSS/VDD port吗?那是会有问题的。

还是自己加的.GLOBAL VDD,.GLOBAL V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加的.GLOBAL VDD,.GLOBAL VSS

既然spice netlist里有VDD/VSS, 那应该是layout里这个有问题的cell里没有连PG net或者没有打VDD/VSS的label。LVS 时的hcell里有这个usi0_sec_top吗,是不是一个不完整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spice netlist里有VDD/VSS, 那应该是layout里这个有问题的cell里没有连PG net或者没有打VDD/VSS的labe ...

hecell有usi0的那个cell的,所以我觉得奇怪,我估计是这个vss,vdd的net哪里有短路了吧,唉,我再琢磨琢磨。可能是本身版图就有short或者open,导致没有一个完整的vdd,vss可以用

网友:
把这个hcell拿掉,或者做个flatten的LVS,看看还会不会出类似的问题,说不定可以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2024-11-20):
学到了,在全局电源地中添加GND VCC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