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计高性能运算放大器(增益110dB,GBW1GHz)

楼主(2024-04-06):
100资产
怎么设计高性能运算放大器(增益110dB,增益带宽积1GHz,其他指标不限)

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
首先仿真一个工作点良好的管子的selfgain,比如30dB,那你cascode+gainboost+第二级就到120dB了。如果只有20dB,就考虑加点L,把selfgain提一提
然后再按正常放大器进行稳定性补偿
最后检查GBW,不够就加电流、调补偿,都好算的

楼主:
比如要用什么工艺,几级放大器,什么结构,求求各位大佬了

网友A:
难度有点儿大,带辅助运放的casecode 可能可以,但是1Ghz 可能不同工艺角下蒙卡有点难

网友B:
负载电容多少?功耗预算多少?电源电压多少?这些基本的信息要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多少?功耗预算多少?电源电压多少?这些基本的信息要有吧

负载电容2pf,其他不限,大佬可以讲下思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多少?功耗预算多少?电源电压多少?这些基本的信息要有吧

最好是0.18工艺,其他工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有点儿大,带辅助运放的casecode 可能可以,但是1Ghz 可能不同工艺角下蒙卡有点难 ...

就是说啊,我感觉这个参数好难实现,尤其是增益带宽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多少?功耗预算多少?电源电压多少?这些基本的信息要有吧

大佬,除了上面的两点,另外希望可以满足各种工艺角相位裕度在60度以上

楼主:
顶,大佬来帮帮呀

网友:
功耗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