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HSPICE数模混合仿真,failed to get analog simulator type, ccfParserExe

楼主(2024-04-06):
50资产

这是报错 和 vcsAD.init 求大佬解答

网友:
貌似是命令不对.
参考这个:
choose xa -n ../xa_ana/ana/test.cdl -c ./xa_split.cfg  ;
use_spice -cell test;
bus_format [%d];
d2a lov=0.1 hiv=0.8 node=*;
a2d loth=0.3 hith=0.6 node=*;

楼主:
我用的hspice和VCS做的混仿,choose hspice这里按照hspice的help写的;然后我这里加上-cell 还报这个错误

然后不加-cell还是报

网友:
安装目录下,不是有案例吗。先跑通案例先。
然后再改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