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BCD仿真报错

楼主(2024-04-06):
电路图如下,大致功能是实现电压域-10V-15V下一个电流镜开关控制:所有管子用的是n50_hvbn_30_ckt类型

Tran仿真时报以下错误:

M32、33就是上图标蓝的管子,所有管子HVBN、PSUB这些耐压都按照DM里的设计要求,在相应耐压范围内。
报错显示击穿12V,但是不太清楚是指的哪两点之间?
里面Vj电压定义指的是什么呢?希望有前辈可以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BULK(P型)到HVBN(N型)这个PN结超压了(-1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ULK(P型)到HVBN(N型)这个PN结超压了(-15V)吧

从工艺手册上看D2是bulk到HVBN耐压,大概16V, 然后D3耐压挺高的4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