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增大反相器的电源电压,延时反而变大了

楼主(2024-04-06):
求助!为什么增大反相器的电源电压,延时反而变大了

网友A:
线性区电阻的减小对延迟的贡献抵不上电源增大后摆幅变大造成的延迟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区电阻的减小对延迟的贡献抵不上电源增大后摆幅变大造成的延迟的贡献。
...

谢谢您!还有给问题就是如果为了减小延时,增大反相器的电源电压的同时要增加Vin的电压吗?如果VDD从3.3V增大到3.4v,Vin维持3.3V方波的话,延时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算?或者说这样根本不对,需要同时增大V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有给问题就是如果为了减小延时,增大反相器的电源电压的同时要增加Vin的电压吗?如果VDD从3.3V ...

如果只增加VDD而VIN不变的话,差距小还不会太明显,差距大了的话,PMOS会关断不了,NMOS与PMOS就构成了分压短路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增加VDD而VIN不变的话,差距小还不会太明显,差距大了的话,PMOS会关断不了,NMOS与PMOS就构成了分 ...

好滴!明白啦!谢谢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