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本振电路的噪声对混频器的影响大吗?对整个调制器系统影响大吗

楼主(2024-04-06):
请问各位大佬本振电路的噪声对混频器的影响大吗?对整个调制器系统影响大吗

网友:
同问,我之前用多级反相器放大本振信号,然后发现加入反相器之后混频器噪声有严重的恶化,然后去看本振链路的噪声,发现反相器链路引入了大量的噪声。
我也想知道混频器噪声的恶化是不是因为本振链路反相器的噪声导致的。
我自己尝试的结果也是本振链路噪声越大,混频器噪声恶化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