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 ADC中开关对ENOB的影响

楼主(2024-04-07):
借助matlab建模,可在virtuoso中搭建理想电路模型,得到的ENOB与matlab结果相接近,此时使用理想积分器以及理想开关;

但是在替换CMOS开关时出现了问题,VDD=3与VDD=5的 ENOB相差较大,比如ENOB_3V=19bit,而ENOB_5V=17bit,观察FFT还是3次谐波恶化严重;

此时仅第一级积分开关为CMOS开关,其他均为理想开关,这个因VDD变化而导致的非线性是charge injection主导还是时钟馈通主导的?

开关替换时发现,主要还是采样保持处开关会对ENOB造成较大影响;

网友A:
可能是采样开关太小了,采样的时候没有建立完成,需要算一下时间常数RC,R需要足够小才能保证建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采样开关太小了,采样的时候没有建立完成,需要算一下时间常数RC,R需要足够小才能保证建立精度 ...

你好,这个可以遍历开关尺寸扫描,不过3V可以,而5V不行就说不通了,5V情况下开关等效电阻应该更小;

网友B:
是不是能直接看采样的线性度呢,SDM不需要栅压自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能直接看采样的线性度呢,SDM不需要栅压自举吗

采样的线性度是可以直接看的,是好的,这个电源电压3-5.5V相对较高,不用自举开关;

网友(2024-05-31):
引用 楼主:
采样的线性度是可以直接看的,是好的,这个电源电压3-5.5V相对较高,不用自举开关;
...

大佬你好,这个采样开关的线性度从哪可以直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