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TIA仿真模型问题

楼主(2024-04-07):
单波100GTIA,仅考虑前面的 TIA部分,不管TIA电路带宽做多宽,带上输入寄生参数(PD两端串wire bond 电感总值450pH, 并PD电容 80fF, 均为datasheet定义值,PD串联寄生电阻用的20Ω )仿AC,在27GHz左右总会产生一个peak,然后roll off ,  限制了带宽,眼图也因为peak的存在而惨不忍睹。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这个输入寄生模型是否有误?如果是,正确的输入模型应该是怎样的?
感谢!

网友(2024-07-15):
PD里面的模型应该有一个大电阻,你这个PD模型是哪的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不是电阻的问题,就是带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