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OCC后时钟违反和扫描链违反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4-04-07):
一个很简单的基准时序电路,内部没有pll模块,我自己加了端口定义,pre没有错误,但是到了post就出错了,球球大神们提供一下解决思路吧。。。会是本身待测电路的问题么,我没做太多的时序约束,只让dc自动帮忙跑了一遍综合。

网友:
你在脚本中的dft_drc前加上return,等脚本运行到return暂停掉的时候,你打开dc的gui,再在命令行输入dft_drc,你就会得到一个pre drc的结果,这时可以把违例信息挨个点出来,看看具体的电路和对应的违例信息,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
在DC工具中做DFT,进行dft_drc规则检查,检查哪里连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