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楼主(2024-04-07):
问问大佬怎么用skill脚本实现对器件mosaic的功能呀

网友:
具体要做什么

网友A:
大佬,mosaic代表的什么意思?或者什么层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mosaic代表的什么意思?或者什么层次

把instances convert to mosaic 后,可以在行和列上自定义不同数量的该器件,而且可以更改x和y方向上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instances convert to mosaic 后,可以在行和列上自定义不同数量的该器件,而且可以更改x和y方向上的间 ...

Q 下有惊喜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instances convert to mosaic 后,可以在行和列上自定义不同数量的该器件,而且可以更改x和y方向上的间 ...

我记得q也可以改变器件的数量和间距,mosaic是为了脚本方便使用的吗?

网友:
具体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q也可以改变器件的数量和间距,mosaic是为了脚本方便使用的吗?

我现在的理解,mosaic就是instance的重复阵列,Q一下在Attribute里就可以更改行列数量和间距,instance里并不包含这个属性。这玩意画图时还挺有用的,脚本的话没用过,感觉也啥方便,我直接定义数量间距也一样啊。具体不同可以看help文档

网友(2024-05-11):
在help里面搜 dbCreateSimpleMosaic 就有用法说明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理解,mosaic就是instance的重复阵列,Q一下在Attribute里就可以更改行列数量和间距,instance里 ...

mosaic的器件或者cell开到半角模式下可以stretch,光电芯片铺mesh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