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cascode电流镜不拷贝电流时的状态

楼主(2024-04-07):
各位前辈,我在M2的源端加了一个MOS管开关,控制这个电流镜在某些时刻进行电流复制,但是我不太清楚当M2的源端电压改变后,B点的电压怎么变化?

还请前辈们指导,非常感谢!

低压cascode电流镜

低压cascode电流镜

网友:
"我在M2的源端加了一个MOS管开关",是为了关闭到地通路?  选通开关一般在gate端加就好

网友:
说的对,一般在Gate这边加两个开关,一个开关接偏置电压,一个开关接地。

网友:
M2源端的开关断开之后,这个支路电流最终是0,那么M3/M2应该都是一个off的状态了,B点的电压肯定比开关闭合之后的要高才能关闭M3,这时这个点就是高阻节点了,具体电位应该是由此时节点上的漏电来决定的

网友A:
”在M2的源端加了一个MOS管开关“,开关加在源端会影响电流镜正常工作时,复制电流的精度,为何不在M3的漏端串联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2的源端加了一个MOS管开关“,开关加在源端会影响电流镜正常工作时,复制电流的精度,为何不在M3的漏 ...

请问加在漏极怎么控制M3导通与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在漏极怎么控制M3导通与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