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接触到的Bandgap结构

楼主(2024-04-07):
请问这个Bandgap工作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看了半天没看太明白怎么做到的,尤其是最左边两条支路,以及MN3~MN6管的作用

网友:
这图中太多未知节点了吧,大概率是启动相关的

网友:
粗略看下,核心类似个Wildar结构,MN3~6看起来是gain boosting吧,左边的电路不全,应该是补偿用,,,,坐等大佬详细分析

网友:
最左边两条路就是启动电路,特地选了一侧lvt就是保证在启动后MN2管能够关上,MN3~MN6会不会是防止启动的时候过冲的?(猜测)

楼主:
VREF怎么得到呢,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
电路不全,VB 应该接到M3 或者M4的源端, 这个电路应该是使电流镜支路两边电位跟随想到等的,如果VB如果单独接偏置,就是为了使得Q2 Q3的 C极电位钳位相等

网友:
M3-M6感觉是一个与五管并联的共栅放大器

网友A:
The image you've provided appears to be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hich is often used in integrated circuits to produce a stable voltage reference that is (to some extent) independent of the temperature and power supply variations. Here's a basic rundown of the role of each component in such a circuit:

1. **Transistors (Q1, Q2, Q3, MP1, MP2, MP3, ... MP10):** These are the active elements in the circuit.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s (like Q1, Q2, Q3) and MOSFETs (like MP1, MP2, etc.) are used to create a reference voltage by exploiting the predictable behavior of their base-emitter voltage with temperature. The combination and specific arrangement of these transistors enable the circuit to generate a stable voltage reference.

2. **Resistors (R1, R2, R3, ... R9):** Resistors are passive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for biasing the transistors and setting up the correct currents throug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rcuit. They also help to define the output voltage level of the bandgap reference.

3. **Capacitors (C1, C2, C3, C4):** Capacitors are used for stabilization, filtering, and noise reduction in the circuit. They can store and release charge as needed to smooth out fluctuations in the circuit.

4. **Operational Amplifier (OP):** This is used for amplification and control. It compares the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to a desired level and adjusts the operation of the circuit to maintain a constant output voltage (V_REF).

5. **Current Mirror (implemented using transistors like MP4, MP5, MP6, etc.):** Current mirrors are used to create copies of currents, which helps in maintaining consistent current levels throughout the circuit.

6. **Voltage Divider (implemented using resistors R5 through R9):** This is used to generate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from the main reference voltage, which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the circuit or in the broader system the bandgap is a part of.

7. **Biasing Inputs (V_BP1, V_COM2):** These inputs are used to provide biasing voltages to the circuit,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certain transistors or stages within the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8. **Power Supply Lines (V_DD2, V_DD3):** These lines provide the necessary power to the circuit for it to function.

Each component's role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stability and precision of the bandgap voltage, which can the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various parts of an electronic system, such as in voltage regulator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or any circuitry requiring a stable voltage refere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e image you've provided appears to be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hich is ...

这是测试AI分析电路的能力么。。。。

网友C:
MN3~MN6也是启动电路,正常工作时NM5\6应该是off,VB接NM2 gate就可以,不清楚为什么搞这么啰嗦的启动电路。。。

网友D:
左侧是启动电路,MP3,MP2,MP1,MN1,MN2以及Q1,然后MN7和MN8是运放的差分输入将Q2和Q3的集电极电压钳位,MN3,MN4,MN5,MN6没有电流流过,就是保护MP4和MP5的,后面的是buffer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侧是启动电路,MP3,MP2,MP1,MN1,MN2以及Q1,然后MN7和MN8是运放的差分输入将Q2和Q3的集电极电压钳位 ...

请问为什么要把Q2  Q3的集电极电压钳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把Q2  Q3的集电极电压钳位呢?

保证M4和M5的电流高度匹配,基本上等于delta VBE/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测试AI分析电路的能力么。。。。

是哈,Just for Fun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C:
MN3~MN6也是启动电路,正常工作时NM5\6应该是off,VB接NM2 gate就可以,不清楚为什么搞这么啰嗦的启动电路 ...

厉害,请教这个MP4/5和放大器,没有MN3/4/5/6,确实有启动问题,那怎么去更简化呢?

网友E:
R1和R2两个电阻的作用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保护MP4MP5的源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R1和R2两个电阻的作用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保护MP4MP5的源级。

R1/R2是为了减小MP4/MP5的等效gm,有助于减小MP4/MP5引入的offset。提高电流镜的精度。类似于把vdsat做大

网友:
这不是很常见吗,设MP4=MP5,则vref=2*(△Vbe/R3)*R4+Vbe2

网友:
MN3~MN6管,会不会是用来补偿Q2、Q3的dIbe的?
如果没有这几个管子,MP4的电流不仅要提供Q2的Ic,Ib,还要提供Q3的Ib,而MP5只提供Q3的Ic
两边都除以β(不考虑β的差异)求Ibe的话,是有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