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VM中的do_compare函数中怎么比较数组?

楼主(2024-04-07):
各位:

      请问一下,UVM中的do_compare中,有办法处理两个数组的直接比较吗?还是得自己用for循环对数组进行逐个item比较?

网友:
类似于这样

楼主:
谢谢!
若是要对comparer.compare_field的行为做出改变,比如,两值差的绝对值<=2,则认为是精度误差,认为它们相等。这样的话,是要对compare_field进行改写,还是不用它,自己计算do_comp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