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做SAR ADC的refenrece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架构?

楼主(2024-04-07):
我做了一个源跟随器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如果电源电压很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我想要出一个比较接近电源电压的值,比如说电源电压3.3V,我想出2.9V的reference,有什么比较适合的架构吗?

楼主:
PMOS follow的话上拉的能力感觉不太够?因为PMOS follow上面肯定是P管偏置。还是说可以把P管的偏置直接改成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