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查模块有没有被复用

楼主(2024-04-07):
如题,如何检查复用模块

网友A:
top层里 shift+s(查找)——>inst or array——>add criteria——>cell name(复用模块名字)——>f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里 shift+s(查找)——>inst or array——>add criteria——>cell name(复用模块名字)——>find ...

感谢

网友:
shift+T  文档保存下来,文本想怎么筛选就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