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误差放大器共模输出电压选择

楼主(2024-04-07):
请问下大佬,最近在做一个电压模COT,设计误差放大器时想到输出共模电压对系统的影响,这个输出共模电压是不是要接近于系统的输出电压,Vsw采样电压的平均值为Vout,这个Vea是不是也得是接近Vout两者才好比较产生占空比信号

网友:
不太一样,VRAMP是一个三角波信号,结构是固定导通COT,所以应该是谷值电流检测,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应该为VRAMP信号的最低值。VRAMP下降到VCOMP,固定导通电路开始工作,电感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