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修复drc时error browser报错

楼主(2024-04-07):
我在用error browser查看drc报错的时候,如果点击CEL会报错下面的内容:
error view named route_opt_drc.CEL;1 cannot be loaded as type of Signoff DRC.
error view named route_opt_drc.CEL;1 cannot be loaded as type of Routability Check.
error view named route_opt_drc.CEL;1 cannot be loaded as type of Thirdparty DRC.
error view named route_opt_drc.CEL;1 cannot be loaded as type of Editor DRC.
有没有大佬了解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啊?

楼主:
自产自销了……可以点击最上面的detail route,显示当前设计的错误,我的只有diff net spacing的问题

网友(2025-06-05):
目录下有一堆.err文件,cat查看是二进制。error browser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