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求助一个uvm的put_response/get_response的问题!!!

楼主(2024-04-07):
在driver中使用put_reponse(rsp),在vseq中调用get_response获取rsp,注释的三行也试了,得到的rsp和发送的req的值不一样,大佬们看看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A:
把2次seq执行的req和rsp都打印出来看看呢?你图3的是写的rsp吗?那写的req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次seq执行的req和rsp都打印出来看看呢?你图3的是写的rsp吗?那写的req是什么样的? ...

调用图2的函数,图三是rsp的内容,跟我写的数据不一致,在drv中使用rsp.set_id_info(req),后面在打印req和rsp,两个值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底层代码只是对rsp和req做个闭环处理

网友A:
把图2的第7行注释掉呢?只执行i2c_wr_req,也是不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2的第7行注释掉呢?只执行i2c_wr_req,也是不一样嘛?

不一样,两次执行的req和rsp都不一样,能get_response,但是get到的内容和req不一致,我在drv中这么打印两个值也是不一致的

,我觉得可能源码就是发的req和rsp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只是单纯的一个闭环

网友:
试试这个写法

楼主:
好的谢谢,这种写法是可以的,我一开始是rsp.copy(req)这样写的,也能得到正确的值,单纯以为set_id_info也会将req的内容set到rsp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用图2的函数,图三是rsp的内容,跟我写的数据不一致,在drv中使用rsp.set_id_info(req),后面在打印req ...

这不是很明显吗,你rsp new后调那个set_id_info只是让req和rsp的transaction id和sequence id一样,你需要其它field也要一样得赋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明显吗,你rsp new后调那个set_id_info只是让req和rsp的transaction id和sequence id一样,你需 ...

多谢,刚才追了源码确实没做任何其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