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skill中有启动EMX仿真的接口吗

楼主(2024-04-07):
RT,想做一个电感自动扫参的脚本,但是翻了翻文档skill好像没有启动EMX的函数,请问一下有没有呢,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命令行启动仿真呢

网友:
emx的安装目录里有一个skill文件,可以打开看下

网友A:
system("emx 报告里的那一段话"),然后for循环调用这个命令

楼主(2024-05-11):
引用 网友A:
system("emx 报告里的那一段话"),然后for循环调用这个命令

请问这个报告里那一段话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报告里那一段话是什么呢

就是emx status里的这段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报告里那一段话是什么呢

emx status里用-------分隔开的那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 status里用-------分隔开的那段话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8-03):
楼主,我调用这段话后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emx status里的这段话

请问一下我调用后run发现没动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5-02-19):
把换行变成空格就行了

网友(2025-09-25):
引用 网友A:
system("emx 报告里的那一段话"),然后for循环调用这个命令

请问跑完这个命令后,怎么createview呢

网友(2025-12-14):
引用 网友A:
system("emx 报告里的那一段话"),然后for循环调用这个命令

您好这里想问下我在skill中调用system(“那段话”),但是每次生成的结果都一样,好像自己在skill中调用的emx每次gds都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不是最新的版图生成的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