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传感器前端电路的版图可以随意摆放管子的位置吗?

楼主(2024-04-07):
各位大佬好,版图方面的小白,我想问一下画版图可以随意摆放管子的位置吗?我现在的画法是PMOS在一行,NMOS在一行,但是也看到一些管子像是任意摆放的,也看不出明显的地和电源附件

网友:
取决于工艺,一切以可接受的面积和仿真结果为准,如果你后仿出来的结果可接受同时工艺允许面积足够,那么你随意摆放也无所谓,不过对电源地网络要求较为严格的模块irdrop经验上是有明显且足够的电源地,pnmos摆放相对整齐一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