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IIP3仿真

楼主(2024-04-08):
各位大佬,求问在ADS里面仿真LNA的IIP3怎么设置

网友A:
直接使用HB元件面板中的元件:

缺省参数中vout是电路中的电压节点名称, 第二个0是小信号增益,需要输入。  第三和第四是vout中的基波和三次谐波项。{1,0}和{2, -1}都是双音激励的基波和三次谐波写法,如果是单音,直接写1和3就好了。最后一个是负载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HB元件面板中的元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