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中如何Stretch Guard Ring 环?

楼主(2024-04-08):
layout 中如何Stretch Guard Ring 环?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错了,之前一直可以Stretch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无效的层次有没有影响stretch,可选择没有被勾选的。Valid取消勾选看看有没有layer

网友:
我之前是重启了一下virtuoso就又可以了,可能有时候开太久了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