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中的旋转问题

楼主(2024-04-08):
同时框选了多个器件的情况下,可以使每个器件单独旋转,而不是整个选中的部分都旋转吗

网友A:
shift+e 在editor controls中取消勾选rotate around combined B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e 在editor controls中取消勾选rotate around combined BBox

已解决,感谢!

网友:
q R0——R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