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电容阵列设计求助

楼主(2024-04-08):
做16bitSAR,现在题主有一个关于电容阵列的问题
分段电容的低段和桥电容寄生会带来非线性造成权重误差,如果要达到和常规电容阵列相同的失配所需要的总电容反而变大,但我们不是要去校准吗,如果去校准的话是不是只用考虑KT/C作为电容容值限制了

楼主:
换句话说校准是不是能解决失配对电容阵列带来的限制

网友A:
我仿真过理想电容值,加上电压系数后,dnl会明显变差。感觉12~13位极限了。不知道16位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过理想电容值,加上电压系数后,dnl会明显变差。感觉12~13位极限了。不知道16位是怎么做到的? ...

需要加校准(比如数字算法),电压系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加校准(比如数字算法),电压系数是什么

电容有电压系数。去掉电容电压系数,dnl仿真结果和理论完美匹配。

网友B:
16bit SAR ............ 电容失配导致的影响会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bit SAR ............ 电容失配导致的影响会很大的吧

是的,所以需要用算法去校准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过理想电容值,加上电压系数后,dnl会明显变差。感觉12~13位极限了。不知道16位是怎么做到的? ...

https://bbs.eetop.cn/thread-631219-1-1.html

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