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电源电压5V~20V的Brokaw带隙基准

楼主(2024-04-08):
请问这个带隙基准中MP0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如何建立负反馈的

网友:
绕了一大圈,这个管子是稳定VREF 电压的,使利用Q2形成负反馈

网友:
有没有原始论文贴上来看看

网友:
MP0栅极是高阻点,通过负反馈控制电位。
另外这个节点加了个电容做补偿。
猜测是这样。

网友(2024-11-30):
Mp0类似一个预稳压的作用,同时充当负反馈回路,请问那篇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