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k...join内使用了wait()的疑惑

楼主(2024-04-08):
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foever中使用了fork语句,fork语句内使用了wait,仿真时,两个wait先后触发并执行队列操作后,退出fork_join,执行compare_transaction()函数,结果函数内语句没执行完又回到了fork..join中的wait()。结果导致事务中的数据还没做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1.fork..join退出后子线程是停止的,fork-join_any是不停止的。disfork是回答另一个老哥的
2.成功信息和 ...

forever内是可以执行for循环的,data_compare没执行有没有可能是你的lengthdata为0呢?在你的语句里面多加几个打印,看看exp.print(),act.print()出来的啥值

网友A:
都用了fork-join为什么还要加disable fork;如果你前面的队列一直有数据,这不就是一个0延迟的死循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了fork-join为什么还要加disable fork;如果你前面的队列一直有数据,这不就是一个0延迟的死循环吗 ...

感谢回答。
1.disfork是出现这个问题后加上的,不影响仿真结果
2.forever里面得有延时语句,我的想法这里wait就是时延,因为事务是一段时间发一个,队列事务不是一直存在的,有事务就会被取走因此不会有积攒事务的情况,也就是wait会有阻塞的时候,不会存在0延时。

网友B:
diaable fork 一般是和fork...join_any一起用的。

你要搞清楚你退出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1.disfork是出现这个问题后加上的,不影响仿真结果
2.forever里面得有延时语句,我的想法这 ...

比对任务打印一下时间节点看一下,可以把比对任务放进fork-join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对任务打印一下时间节点看一下,可以把比对任务放进fork-join内

老哥,这是仿真设置断点的结果。

1.将比较任务放入fork内,进入compare_transaction()后还是不执行data_compare
2.将fork删去,顺序执行(因为前一个队列本身就先一步拿到事务,不影响结果),仍然会跳过data_compare
PS:
data_compare()任务内是一个for循环,用来比较两个事务中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aable fork 一般是和fork...join_any一起用的。

你要搞清楚你退出的条件是什么. ...

感谢回答。

disfork是在问题出现后加上去的,为了测试问题是否出现在:退出fork后子线程还在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disfork是在问题出现后加上去的,为了测试问题是否出现在:退出fork后子线程还在运行

你这个fork退出后还在执行是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了吧,你的比对函数是个0延迟的,所以forever过后会继续执行fork-join,而且你的函数只加比对失败的打印信息,有没有打印比对失败的信息呢?没有打印的话你加个比对成功的信息,看能不能打印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fork退出后还在执行是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了吧,你的比对函数是个0延迟的,所以forever过后会继续执行 ...

1.fork..join退出后子线程是停止的,fork-join_any是不停止的。disfork是回答另一个老哥的
2.成功信息和失败信息都有加,但仿真压根不进入对比数据的任务data_compare(),直接跳过进入下一个forever循环了
3.目前找到了问题所在data_compare()的for循环它不执行,会直接跳过,我将for循环注了,只比较一个数据的话是可以执行,附图

总结:forever循环内嵌套for似乎不会执行for语句

楼主:
引用 楼主:
1.fork..join退出后子线程是停止的,fork-join_any是不停止的。disfork是回答另一个老哥的
2.成功信息和 ...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里打印语句用的$display和$error,可以把$error和其他地方的uvm_error打印出来,但是不知道为啥用uvm_info和uvm_error不打印任何错误消息。

只打印了info

只打印了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ver内是可以执行for循环的,data_compare没执行有没有可能是你的lengthdata为0呢?在你的语句里面多 ...

ok,我试试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 compare_transaction(); 后面加一个微小延时(#1p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 compare_transaction(); 后面加一个微小延时(#1ps;)?

他的task是在funcition内调用的,function内部不建议加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的task是在funcition内调用的,function内部不建议加延迟

我的意思是

forever  begin
     fork
        wait();
        wait();
     join
     disable fork;
     compare_transaction(exp_tr, obv_tr);
     #1ps;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ver内是可以执行for循环的,data_compare没执行有没有可能是你的lengthdata为0呢?在你的语句里面多 ...

老哥厉害,exp_tr的长度为0,所以for循环直接空了。
主要是我执行data_compare()之前比较了address,length,结果没报错,接下来还要搞清为啥uvm_error不报错。
总之谢谢老哥抽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forever  begin

加延迟,加@时钟沿,我之前都试过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expr.length_data?

length_data是什么类型,unsigned, signed, bit 还是其它类型?

用的哪家的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