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输出运放

楼主(2024-04-08):
  我要做一个低输出的缓冲器,后面是一个三个电压相加的同相加法器,缓冲器的输入输出在20mV到100mV之间,因为同相加法器的电阻会拉低增益,所以在缓冲器的第二级使用一个源极跟随器,即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和源跟随器级联的结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输出电压太低,导致源极跟随器下面的nmos电流源会进入线性区,请问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用SSF就只用FVF或者最普通的S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SF就只用FVF或者最普通的SF?

只用Source Follower的话电压的值会有offset吧,我想实现就是保持他的电压不变,这个缓冲器的作用就是不想让加法器的电阻影响前一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