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的MemoryInterface可以多个相同sram share吗?

楼主(2024-04-08):
每个sram一个dedicated memoryInterface很费面积

网友A(2024-06-25):
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interface里面占面积的主要是comp逻辑,可以试图做个share的comp,但是这样对时序和绕线不友好

更多DFT知识可以上星球看看,都是咱总结归纳的
https://wx.zsxq.com/dweb2/index/group/888882514818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遇到相同的问题

目前没有呢,SMS可以带多个相同的s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呢,SMS可以带多个相同的sram

好的 多谢 我之前的问题主要是interface的规模太大了,最后只能通过牺牲一部分测试性能降低规模(比如sync_mux改成async_mux),最后结果差不多能降低50%的mbist逻辑规模。目前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2024-08-07):
采用sharebus即可,我做过,将面积减少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