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28工艺的金属线单位面积寄生电容和寄生方块电阻

楼主(2024-04-08):
有大佬知道该如何查看吗?我看了TN28CLDR002_2_0.pdf,里面好像没有相关内容

网友A:
metal resistor 的話直接打開 virtuoso 看tsmcN28 rm1 rm2 ... 那個就是metal resistor惹

然後Cc, C 自己post-sim. 抽

网友:
可以查看以下文件,得知寄生方块电阻
XRC : mipt
QRC : ict
StarRc : itf

网友(2024-09-24):
大佬,TN28CLDR002_2_0.pdf在哪个目录下面呀,实在是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tal resistor 的話直接打開 virtuoso 看tsmcN28 rm1 rm2 ... 那個就是metal resistor惹

然後Cc, C 自己p ...

大佬,我在floorplan的时候想去看工艺库提供的各个金属层的电流密度,网上查是在TN28CLDR002_2_0.pdf文件里面,但是我在doc里面没找到,请问这个文件通常在哪个目录下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