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MOM电容单元,可以不用PDK,自己画吗?

楼主(2024-04-08):
最近要设计一个SAR ADC,PDK只有MOM电容,而且只有对称MOM电容,也就是说底极板无法把顶极板包裹住,顶级板会有比较大的寄生,这肯定是不行的。我找了一些论文,发现很多都是自己画MOM电容,有什么三明治结构,榫卯结构等等。
我感觉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毕竟MOM电容就是利用金属间的电容实现的,不需要额外的层。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总电容大小,这涉及到kT/C噪声,以及前级驱动负载。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大神,自己画MOM电容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自己画,但是一般自己画的 MOM 没有经过流片后的实际数据再做校准,可能设计跟实际的偏差就会很大。我司采用 MOM 电容做的 SAR ADC ,实际效果不怎么好,电容失配造成的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画,但是一般自己画的 MOM 没有经过流片后的实际数据再做校准,可能设计跟实际的偏差就会很大。我 ...

感谢回复,如果对高位电容校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

网友:
量产片的话不建议这么做,估计最后做出来良率会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