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上电配置内存空间问题

楼主(2024-04-08):
已知:
1.上电时,系统会读取所有EP配置空间的Header,并将配置空间映射到主机内存空间

2.配置访问TLP是基于设备ID的寻址方式
3.每个EP的ID为BDF(Bus+Device+Function),存放在配置空间的Header中
问题:
假设有一个PCIe总线,主机在不知道下游某一个EP ID情况下实现配置读访问的?

谢谢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深度优先,scan所有的function,构建设备树吧。枚举过程忘了得翻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优先,scan所有的function,构建设备树吧。枚举过程忘了得翻书看看。。。 ...

多谢大佬,有点思路了。谢谢哈,刚起步开始看,很多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