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压控振荡器寄生电容太大后仿导致性能差

楼主(2024-04-08):
本人是模拟IC新手,请教一下大佬们,VCO振荡器画完版图后寄生电容太大,后仿真结果很差,用的是tsmc.18工艺,使用的MIM电容,M5 M6金属做两极板。不知道是不是接线的问题,顶层版图中有8个这样的结构。

请教一下该如何改善后仿真结果

网友A:
你是什么差,是频率太低了,还是相位噪声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差,是频率太低了,还是相位噪声不好

频率太低了,由1.2G变为600M了,相位噪声几乎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率太低了,由1.2G变为600M了,相位噪声几乎不变

做的环形VCO

网友B:
你的电容放这么远,绕线太长了吧。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环形vco,用的是moscap,版图很紧凑。

网友C:
环形振荡器要放电容干嘛,不是调电流或者电压么,直接首尾相连就好了,还搞电容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振荡器要放电容干嘛,不是调电流或者电压么,直接首尾相连就好了,还搞电容干啥 ...

电容是另一个模块电路里的,用来改善相位噪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容放这么远,绕线太长了吧。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环形vco,用的是moscap,版图很紧凑。 ...

这个mim电容在靠近的话会报drc错误

网友(2024-09-02):
引用 楼主:
频率太低了,由1.2G变为600M了,相位噪声几乎不变

频率取决于单个cell的延迟,优化目标就是减少版图绘制的延迟,比如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