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 run时出错

楼主(2024-04-08):
请教各位,我在点netlist and run之后CIW报错,terminal输入which spectre没有找到spectre的版本,我的.bashrc里面啥也没有,但是在路径下能找到关于spectre的file,我是需要在.bashrc里面写哪些命令就可以run了

ERROR (ADE-3023): Cannot run simulations because the spectre executable is not found in the specified 'UNIX $PATH' setting.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specify the simulator executable path:
        1.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required tool version from http://downloads.cadence.com:
        -    For analog simulations, download and install MMSIM
        -    For AMS simulations, download and install INCISIVE
        2.After the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set the tool installation path in your $PATH as below:
          set path= $<MMSIM_INSTALLATION_PATH>/bin/<INCISIVE_INSTALLATION_PATH>/tools/bin:
          $<IC_INSTALLATION_PATH>/tools/binpath

网友A:
第一步, 执行echo $0看下你的环境是bashrc还是csh
第二步,如果是bashrc就需要在.bashrc中定义, 如果是csh就需要在.cshrc中定义环境
第三步,设置完成并source之后, 执行which spectre看看有没有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执行echo $0看下你的环境是bashrc还是csh
第二步,如果是bashrc就需要在.bashrc中定义, 如果是cs ...

感谢大佬解答!

我是bashrc,里面是空的,别人不用这些软件,没有可以copy的
我打which spectre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但是路径里面是能找到一些spectre版本的,但是没有找到MMSI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

我是bashrc,里面是空的,别人不用这些软件,没有可以copy的

home目录下的.bashrc是空的, 说明你没有设置环境参数,需要设置的, 例如export MMSIM_HOME   <Spectre_安装目录>     export  PATH  $MMSIM_HOME/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    $MMSIM_HOME/tools/lib      export  LD_LIBRARY_PATH    $MMSIM_HOME/tools/lib/64bit等到,spectre主要这三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e目录下的.bashrc是空的, 说明你没有设置环境参数,需要设置的, 例如export MMSIM_HOME        expo ...

可否参考下你的配置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参考下你的配置文件呢

我的是csh的环境,你参考下吧

setenv MMSIMHOME /edatools/cadence/SPECTRE191
set path = ( ${MMSIMHOME}/bin ${MMSIMHOME}/tools/bin ${MMSIMHOME}/tools/dfII/bin $path)
if ( $?LD_LIBRARY_PATH ) then
        setenv LD_LIBRARY_PATH ${MMSIMHOME}/tools/lib{MMSIMHOME}/tools/lib64{LD_LIBRARY_PATH}
else
        setenv LD_LIBRARY_PATH ${MMSIMHOME}/tools/lib{MMSIMHOME}/tools/lib64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csh的环境,你参考下吧

setenv MMSIMHOME /edatools/cadence/SPECTRE191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