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原理图请教!!!

楼主(2024-04-08):
给端口画线时,怎么画出这种粗粗线呢?

网友:
大写的W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如果端口本身就是多位的话直接选中symbol按空格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端口本身就是多位的话直接选中symbol按空格就出来了

啊啊啊啊这个方法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