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的蒙卡仿真问题

楼主(2024-04-08):
在进行蒙卡仿真时,五管OTA静态工作点变化很大
VDD = 3.3V;VB = 2V; VIN = VIP = 700mV
仿蒙卡时,图中1点电压基本稳定在900mV左右
但是图中2点电压发生变化非常大,最小130mV,最大1.4V
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A:
开环讨论工作点没意义,2点高阻抗节点,电压完全由器件参数决定,受工艺偏差影响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讨论工作点没意义,2点高阻抗节点,电压完全由器件参数决定,受工艺偏差影响非常大 ...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B:
接成单位反馈 然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成单位反馈 然后看

成功了,是稳定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是稳定的,非常感谢!

请问单位反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