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vs验证结果里没有比对结果?

楼主(2024-04-08):
有无大佬知道为啥,怎么改

网友A:
电源地的pin  label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的pin  label有吗?

原理图上有的,版图上也要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有的,版图上也要有吗

版图得有pin 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得有pin label

是这样的pin label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pin label嘛

放在你要run的block那层。。label用对laye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