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PVS 做LVS 显示Not run

楼主(2024-04-08):
用 Cadence Virtuoso 自带的PVS 做LVS 一直无法成功。显示comparison Not Run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网表是空的,看看你的input-schematic那里电路的topcell name对不对。

楼主(2024-05-17):
引用 网友A:
电路网表是空的,看看你的input-schematic那里电路的topcell name对不对。

input 这里只能选择DFII,没有netlist 文件,是这个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