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和MOS区别

楼主(2024-04-09):
我最近在弄一个LNA电路需要用到BJT,找到了一个论文用的是MOS管,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用BJT做的话可以使用MOS的那个电路结构么。

网友:
用MOS还是BJT要做系统评估,如果MOS工艺的Rdson和截止频率能满足要求,当然可以用MOS。

网友:
基本上可以,BJT性能会更加好,但是耗电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