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gnet 怎么转成signal net

楼主(2024-04-09):
求助各位大佬,在INVS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把PG NET 转换成signal Net。或者怎么把ground NET,设置成power NET。因为这个NET连接了fTerm 删除不了,不能重新add

网友A:
把net设成power net,
dbSet [dbGet -p top.nets.name xxx].isPwr 1
把PG net设成signal net,
dbSet [dbGet -p top.nets.name xxx].isPwrOrGnd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et设成power net,
dbSet [dbGet -p top.nets.name xxx].isPwr 1
把PG net设成signal net,

可以通过dbSet [dbGet -p top.nets.name xxx].isPwr 1  把signal 设成power,但是后面那个不能把pg net 设成signal。但是还是可以通过dbSet [dbGet -p top.nets.name xxx].isPwr 0 设置power  to  signal 。感谢提供思路,竟然忘记了dbset这个命令